楼主(2013-07-02):
110KW-160KW水泵,有没有谁用过星三角启动的,帮忙给个解决方案才行,刚开始空载的时候启动都没有问题,现在带负载运行了,星和三角接触器转换的时候,总空开掉闸?对于整个过程的观察,在接触器转换的过程中,星接触器有打火花现象,这是不是所说的电弧引起的短路导致空开掉闸呢?希望高手们给个解决的办法啊???

网友A:
你的总空开有多大

网友B:
控制水泵建议改用变频器控制

网友C:
触点断开时都会有火花,负载电流越大火花越大。你的问题看是不是负载是不是重载型,星三角只适合轻载启动,如在刚启动时电机无法正常运行引起电流过大,具体情况你卡一下电流和观察一下电机运行。你热继不跳直接跳空开也有点设计上的问题。
大家好才是真的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总空开有多大

总空开800A,下面带动2路400A的空开分别控制一组星三角启动,但我这儿那怕启动一组而已,总公开都会掉闸;应该不会是过流,更多的是短路引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触点断开时都会有火花,负载电流越大火花越大。你的问题看是不是负载是不是重载型,星三角只适合轻载启动,如在刚启动时电机无法正常运行引起电流过大,具体情况你卡一下电流和观察一下电机运行。你热继不跳直接跳空开也有点设计上的问题。

水泵应该属于重型的吧,我后用变频启动运行过,电机是满负载运行的,电流达到240A左右;;星启动后,电机是正常起来了,而且电流表显示也是在230-250A,转换三角就掉闸;;“你热继不跳直接跳空开也有点设计上的问题” 这个问题值得深思,想找个解决方案~~!

网友D:
检查一下电机接线,是不是星三角连接错误。

网友E:
主要原因是电机剩磁造成的,切换瞬间产生的反电动势与电源电压叠加击穿Y点接触器,造成弧光短路。处理方法:1将Y点三角形接入三只1KW左右吸收电阻,转换后切除。
2采用如图的方法,不过有的可以,有的不行。

网友F:
按你选择的总开关和分开关应该是合适的,可能的原因:
1)检测星--三角启动的控制回路是否正确,一般控制回路是独立的回路,断开主回路试控制回路,并确认转换时间是否合适。
2)检查主回路与电机的连接是否正确,你所描述的现象这个可能性较大。
3)回路是否存在接地现象。

网友G:
我也来学习一下
债权债务 www.58zcw.com

网友H:
这么大的电机干吗不用软启动

网友I:
启动一组后总开跳闸那400A分开关不跳闸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启动一组后总开跳闸那400A分开关不跳闸吗?

有时候跳,有时候不跳

网友J:
星型运行接触器和三角型运行接触器互锁,保证两个接触器不能同时接通。可不可以让星型接触器线圈先失电,让星型接触器主触点完全断开,延时一会儿再启动三角运行的接触器(这段时间电机靠惯性运行)。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危险.............
海纳百川

网友K:
引用楼主沙痕于2013-07-02 01:23发表的 110KW-160KW电机启动,有没有谁用过星三角启动的 :
110KW-160KW水泵,有没有谁用过星三角启动的,帮忙给个解决方案才行,刚开始空载的时候启动都没有问题,现在带负载运行了,星和三角接触器转换的时候,总空开掉闸?对于整个过程的观察,在接触器转换的过程中,星接触器有打火花现象,这是不是所说的电弧引起的短路导致空开掉闸呢?希望高手们给个解决的办法啊???

延长到40秒试试看;
真诚到永远

网友L:
我厂230KW的电机也是用星/三角启动,在星转角的过程中,要有1秒左右的延时。

网友M:
180KW的空压机也是星三角启动,也是出现楼主所说的问题.后来换了品牌空开再也没有出现过问题,应该保证空开有余量.

网友E:
楼主好!根据你13楼说的现象还是电机剩磁造成的。你按上面的图接3只100W的白炽灯泡试一下,应该可以的。启动时灯泡亮,Y型接触器断开后灯泡暗亮,△型运行后灯灭。不知你的星型接触器断开后延时几秒合上△接触器,我的线路延时1秒。
fyx8686

网友N:
综合各家意见,本人总结:8楼、11楼、15楼、16楼可以考虑试试。

网友O:
以前也碰到过,如果接线没错的话就是需要加中间继电器延长转换时间

网友P:
你那可能是星形运转的方向和三角形运转的方向不对

网友Q:
应是800A空开有问题,因为要跳也应该是下面400A先跳的,我们厂就出现过一次楼主的故障,星三角转换,即跳空开和断路器,二者都跳,马达是220KW的,空开是600A的,断路器是1000A的,最后搞了我好长时间,什么也没查出来,最后,换空开,故障排除,      ,以上完全是个人经验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bogegongkong) 热心助人!

网友R:
问题是出在星三转换的时差不对。我做了不下几百台的星三启动柜,最大的星三启动是260KW的。没出现过像楼主的现象。是二次线的问题。一般在75KW以下的可以做成常规的星三启动方式。在100KW以上的必须做成断电切换的模式。也就是说切换时是断电切换。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弧光短路的问题。

网友S:
加个继电器试试

网友T:
应该是空气开关承受最大电流刹间的时间不够长才跳闸的

网友U:
切换时是断电切换

楼主:
引用 网友R:
问题是出在星三转换的时差不对。我做了不下几百台的星三启动柜,最大的星三启动是260KW的。没出现过像楼主的现象。是二次线的问题。一般在75KW以下的可以做成常规的星三启动方式。在100KW以上的必须做成断电切换的模式。也就是说切换时是断电切换。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弧光短路的问题。

切换时的断电切换,这个时间一般为多少好,太短了达不到效果,太长了可能会造成电机的二次启动,希望您给个说明,谢谢~~~!

网友V:
用过132KW 星三角启动  单独要配300A 空开
没发现问题啊

网友W:
改用软启动试一下,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

网友X:
不带负载的情况下仔细检查转换逻辑,一定要星点断开后再合三角,时间转换与互锁逻辑一定不能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T:
应该是空气开关承受最大电流刹间的时间不够长才跳闸的

说得有道理,能不能具体的说明一下嘛,请举个例子,谢谢

网友Y:
启动电流降到最低后延时2秒.断电一秒后转到△运转,启动200KW以下保证没问题,前提是离变压器不能太远,线径足够大.楼主所说的越级跳闸一般是空开灵敏度问题.

网友E:
看看老外的星三角控制箱,知道怎么消除电机剩磁的影响。延长Y接触器的寿命。
  • 下载积分:+5(渤海边) 好贴!

网友Z:
    个人认为是转向或者剩磁问题

网友AA:
你空载试过,说明没有问题,在带负载的情况应该是星三角转换的时间太短了,你把这个时间设置在20S左右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Y:
启动电流降到最低后延时2秒.断电一秒后转到△运转,启动200KW以下保证没问题,前提是离变压器不能太远,线径足够大.楼主所说的越级跳闸一般是空开灵敏度问题.

你的这一说法,很有道理,应该是一位经验比较丰富的工程师才这么设计的,大多数人都会按照常规的去设计;经过这个工程的调试,感受很深!

网友AB:
星三角串电阻启动,是启动空载大电机很好的低造价方法.
电阻是在星接断开后角接没闭合前接通.

网友AC(2013-08-27):
这么大电机还是软启动吧

网友AD:
1:空开跳几次了就更容易跳了。
2:延长星形起动时间。
3:星形接触器一定先断开1~2秒三角形接触器才能闭合,(电机速度起来后不用担心1~2秒后接三角形时电流会大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