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输出高低电平问题

楼主(2013-07-02):
我是半路出家做plc工作的 有的基础问题还请赐教
关于NPN PNP问题困惑了很长时间 在网上看了很多,内容都大同小异,越看越迷惑
谁能用比较直白的说明一下
为什么plc输入端正常是N24和信号端24v 报警断开时是0v N24不应该是低电平吗
输出端子无输出Y和P24是-24v 有输出Y和N24是24v

网友A:
NPN PNP一般只是说PLC的输入端,NPN型的PLC输入X为—极性(0V),反之PNP型的输入X为+极性(24V),所以说在买PLC时要买相对应的传感器,一般三线传感器都要分PNP与NPN型,两线的不分。对与输出端,一般PLC都可以输出PNP与NPN,这就取决你公共端的接线。供参考。

网友B:
应该COM点接负极
wananjushi

网友C:
朋友这样理解好些,三菱2N的输入是接NPN型光电(电流从X点流出从公共端流入,PLC内部只有一个发光二极管组成的光耦)。西门子200的有一个端子接线可以改变电流的流入方向(PLC内部有两个发光二极管组成的光耦),即可以接NPN型,也可以接PNP型光电(默认是PNP型,电流从输入点Q流入到PLC内部,从公共端流出)
PLC的晶体管输出,也有源型和漏型之分。三菱和西门子的源型和漏型定义正好相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