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02):
10、[MOV H34 D207]、[MOV H39 D208 ]的含义是从站号开始至数据止,将所有的ASCⅡ码作为十六进制相加,舍弃其高8位,仅取低8位,再按位转换成2 个ASCⅡ码后作为总和检验代码。对本例来就是用:   H30+H30+H46+H41+H30+H32=H0149 将后两位数转换成ASCⅡ代码就是H34与H39,然后把这两个ASCⅡ代码作为总和检验代码,占上表显示的格式A‘的第八、第九字节(本来应占第九、第十字节,但由于上述第8条所说明的本例的第6字节没用,故此后面的字节位向前顺移一位)

网友A:
是在问问题还是在解释呀

网友B:
变频器通讯时,数据格式为8位模式。常数0-9对应ASCLL码H30-H39.常数(十六进制)A-F对应ASCLL码H41-H46

网友C:
三菱变频ASCII码通信,多看三菱变频的应用篇说明书就明白其通信原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