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系列和一个编码器的问题

楼主(2013-07-02):
现在我有一个步进马达夹住电线送料。 因为有时候会卡料所以加了个编码器,因为卡住的地方又是不确定的,所以我想知道当电线卡住的时候,怎么写编码器的程序,只让步进电机停下报警就可以了。主要是怎么去取这个编码器卡住的信号。。。(卡住的地方不确定的)

网友A:
用高速计数器比较指令

楼主:
但是你设定的那个比较值我也不知道呀!!!

网友B:
设定的值就是你要走的距离换成脉冲量

楼主:
我的意思是这个值,我也不知道是什么,因为它不确定,是随机性的。也没有规律

网友C:
你有了编码器的话。就用编码器来测速。你可以根据生产的速度来设定一个稍低的速度。当检测的速度低过你设定的速度时。步进就停止。表示卡线了。

网友D:
这个你要知道你怎么检测卡料。然后开始编码器计算测量卡料位置。
朝花夕拾

网友E:
比较指令,用编码器当前值比较一段时间后编码器的值,再用比较指令输出报警信号

网友F:
我的理解是电线送料的时候有一定的张力,可以靠这个张力来带动编码器,步进电机工作的时候,编码器的数据一定在电线的带动下而发生改变,如果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延时特定时间报警即可,所以程序应该比较简单。

网友G:
检测电线的速度,,设定一个值,低于这个值电线就是卡住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