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步进电机脉冲的问题,请教

楼主(2013-07-02):
我用两相步进电机+减速机(减速比300)驱动一个圆盘旋转,负载很轻,准备做开环控制,要求圆盘按我设定的角度旋转(精确到0.1度),计算发现旋转一度的脉冲不是整数,166.666个/度,不知道怎么解决,曾经想过把减速比做到360,但我问了好多人,这个规格的减速机不好找,所以放弃。请各位高手提供一个思路,我刚接触plc不久,先感谢大家

网友A:
减速机是不是变速机构?你说的问题可不可以通过调节步进驱动器的细分来解决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