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单相调速马达电容容量怎么算法,

楼主(2013-07-02):
请教单相调速马达电容容量怎么算法,此小马达那调速器搞掉了,我是否能算出电容量,用电容直接启动呀。不用调速了,我测量出主绕组是56,76欧姆,副绕组是56欧姆,请师傅指点,
学者

网友A:
这个我也不知道啊,

楼主:
功率是多小,是不是就是用电压平方除以56,76+56呀,那就400多W 了.那电容容量又用多小了
学者

网友B:
看看功率 在到买电机的地方去问问

楼主:
应该可以算呀,
这里不方便呀,兄弟。
学者
嗳哟

网友C(2013-08-20):
用1.25uf的电容试下。希望对你有用。
请教单相调速马达电容容量怎么算法,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