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02):
     假如我使用CP1H-XA40DT-D机型,后面带了一个CJ1W-SCU21-V1串口通信模块,和一个CP1W-20EDT扩展I/O模块,请问我要不要在CX-PROGRAMMER中对扩展的模块进行组态?另在图片中所示,PLC IO表中的插入板,主机架是组态什么的?

网友A:
CP1W-20EDT扩展IO模块不用组态,IO地址根据与主机的物理位置进行自动编址。CJ1W-SCU21-V1串口通信模块要组态(组态可以在组态的界面里设置每个串口的通讯参数),或者不组态也可以(不组态就不要把IO表下载到PLC),通信模块设置好单元号即可,IO地址根据单元号自动生成,如单元号0,IO地址从1500开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P1W-20EDT扩展IO模块不用组态,IO地址根据与主机的物理位置进行自动编址。CJ1W-SCU21-V1串口通信模块要组态(组态可以在组态的界面里设置每个串口的通讯参数),或者不组态也可以(不组态就不要把IO表下载到PLC),通信模块设置好单元号即可,IO地址根据单元号自动生成,如单元号0,IO地址从1500开始。

插入板是指什么,是组态什么的?比如我用CP1H机型,插入板是指本体机上两个通信扩展口,插入了什么适配器,就在插入板这里组态吗?另外CJ1W-SCU21-V1串口通信模块的中文手册哪里有下载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