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02):
要求是:PLC控制XY轴,Z轴为下刀,想用环切路径法镗个方形槽,有哪位大侠知道用什么方法做呢?

网友A:
整个最便宜的数控就可以搞定!!用PLC做费力费时操作不方便!
感谢! 工艺上要用PLC才可以,因为要热熔方形铁钉到塑胶上的,但是呢,在热熔过程中不能有太多的胶溢出,所以要求镗个方形孔避免太多的塑胶溢出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