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西门子有一段程序不懂,高手指点!

楼主(2013-07-0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当M0.0由0为1时,计时器开始从0开始计时,当计时值记到大于、等于50时,激活pid0_init,以此类推。如果没有断开M0.0计时器一直计时到999.

楼主:
谢谢师傅的指点,再请问下,T33大于等于50时, 50代表是毫秒还是秒。

网友B:
50指的是T33的值,即50X10M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