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位二进制 转换 十进制 程序

楼主(2013-07-02):
我最近用 KOYO绝对编码器 接 cpm2a 上 格雷码转成了二进制 现在不知道 二进制怎么转换成 十进制 求程序

网友A:
1001 转换十进制1*2的0次方+0+0+1*2的3次方=9

网友B:
二进制和十进制只是数值的表现不同形式。二进制1111和十进制K15都是表示数值15.
你想说的是不是二进制转换成BCD码?二进制0000 1111转换成BCD码为0001 0101(高四位表示十位数字1,低四位表示数字5)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