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GX developer 无法转换编辑内容

楼主(2013-07-02):
用GX developer 无法转换编辑内容(未连接PLC),按F4后提示:一个没用的COM 口被指定,请检查COM口设定后再执行(ES:01808009)
具体见附件

网友A:
没有正确连线梯形图

网友A:
或没正确编写梯形图

网友B:
设置为不转换后在线写入就行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设置为不转换后在线写入就行了。
版主正解!

楼主:
今天老大给了正解:先按:监视写入按钮,再按写入按钮后就可以正常编辑和转换

网友D(2013-11-24):
GX Configurator8.98c 谁有啊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