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02):
(BMOV K2Y010 K2M700 K10)   这句话的意思我是知道的,就是把Y10-Y19的值存到M700-M709是吧,K2应该表示低8位的值,我就不明白了,Y和M都是位软元件,里面应该不是0就是1,为什么还要加K2?取低8位?我哪里理解不对?求帮助!

网友A:
K2表示2组(即8位)Y10表示起始位
K2Y10表示从Y10开始的8位信号的组合,即Y10,Y11,Y12,Y13,Y14,Y15,Y16,Y17
后面的K2M700也是一样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K2表示2组(即8位)Y10表示起始位
K2Y10表示从Y10开始的8位信号的组合,即Y10,Y11,Y12,Y13,Y14,Y15,Y16,Y17
后面的K2M700也是一样的

同上补充下:

K10就是批量传送10批这样的位软元件,自己算下

网友C:
赞同二楼的说法,BMOV是数据块的传送!

网友D:
楼主是不是认为(BMOV K2Y010 K2M700 K10)和(BMOV Y010 M700 K10)是一个意思?其实BOMV是批量传送指令,这里的K2Y010是作为一组,K10的意思是十组!

楼主:
哦,原来是这样,那第一组是Y10-Y17,第2组就是Y18开始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