指令
威纶屏问题

楼主(2013-07-02):
威纶MTT6056I用USB通讯,显示上传错误,怎么原因

网友A:
写好的程序,需要进行编译后再上传的
机械臂

楼主:
应该怎么操作

网友B:
保存 编译 在上传

网友C:
看看usb驱动是否装好,驱动程序在EB8000文件夹-----usbdriver文件夹内
威纶屏问题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