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伺服转盘分度求助,急,急,求急答

楼主(2013-07-02):
是这样的,就是那个伺服电机坏了,拿去修了之后,发回来的电机装上去就转得很慢,我把脉冲从原来的5000,加到了15000,在慢慢的调电子齿轮(因为我不会算)好不容易可以定位了,哎就是,走不了多久就有误差了,机器是转盘的,一圈要停7次,

楼主:
路过的大神,指点,指点啦

网友A:
看手册,很简单的

网友B:
换新电机

楼主:
就是不明白,能否说具体点

网友C:
弄个DO马达,直接控制就行啊想分多少分就分多少分,CKD的DO马达很精确的啊,

网友D:
如果电机没修理之前分度是正常没有误差的,修理之后有问题那应该是电机的问题,如果之前就有误差,那要确认电子齿轮比是不是没有设定好,还有PLC程序的每个分度输出的脉冲数计算是不是正确。以上分析,供参考。

网友E:
应该是电子齿轮比调错了。一圈360度,你要停7次。那你的电子齿轮比要调好才行。最好能调成三百六分之七等于多少个脉冲。而且是整数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弄个DO马达,直接控制就行啊想分多少分就分多少分,CKD的DO马达很精确的啊,
是DD馬達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