未来
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

楼主(2013-07-02):
新买回来的变频器,如果需要通过外部给开始信号让三相异步电机以一定的频率转动,那么变频器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啊?求高手解答!
爱家爱china

网友A:
第一就是运行方式 设定成端子运行 频率给定 然后第一个输入端子 设置成多步频率

网友B:
最好下载一个手册看看,如果是三菱的变频器则可以设置参数Pr.79

网友C:
变频器使用手册都有这些东西的,自己多看看,还是有好处的。

网友D:
变频器使用手册都有这些东西

网友E:
有好多参数要设置。如:频率给定方式、运行方式、接线端子的设定、基本电压和频率的设置、电机参数的设置、停止方式、加减速时间等等

楼主:
请问里面有个参数是关于调谐功能,一般需不需要用到这个功能的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有好多参数要设置。如:频率给定方式、运行方式、接线端子的设定、基本电压和频率的设置、电机参数的设置、停止方式、加减速时间等等
同意观点

网友G:
参照手册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