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03):
三菱PLC可以和三菱的变频器MODBUS通讯吗?硬件上需要哪些东西?

网友A:
FX3G支持MODBUS 变频器就要看所选类型支不支持了!

网友B:
自己的PLC和自己变频器有自己的专属指令,还有Modbus干什么!
QQ:569456723

网友C:
一般同牌子的PLC与变频器都是有专属的通讯指令的,可以在手册上查找;三菱的FX2与FX3U是有专属的通讯指令的,其他的型号用的少就没有了解了。

网友C:
硬件上只要加一个通讯模块与一条通讯线就行了。

楼主:
三菱FX2n的PLC和E700的变频器可以用modbus进行通讯吗?如果可以,需要加一块什么样的通讯板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一般同牌子的PLC与变频器都是有专属的通讯指令的,可以在手册上查找;三菱的FX2与FX3U是有专属的通讯指令的,其他的型号用的少就没有了解了。

那么不同牌子的PLC与变频器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通讯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