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我想学习松下P LC,需要什么

楼主(2013-07-03):
如题,我需要准备什么?一块PLC,一条通信电缆,一个编程软件,还需要什么?需要通信模块吗?

网友A:
还需要一台电脑

网友B:
先学好了顺序控制再学模拟通讯。所以现在有这个就行了。

网友C:
还需要你能坚持下去

网友D:
需要时间及实际工程。
纸上谈兵学不到真的东西的,针对实际需要做几个工程,就会了。
再说,学PLC哪种都行,松下并不特别,会了一种,其它的都差不多。

网友E:
先易后难

网友F:
松下的PLC比较容易学,我开始就学松下的下载的速度快,也不像其他的PLC要手动按运行、编程旋转开关。

网友G:
需要做几个工程

楼主:
谢谢各位前辈指点了

网友H:
初学还是三菱好一点,松下的PLC算非主流了,用的人比较少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