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看看怎样程序怎样加密?

楼主(2013-07-03):
由于设备款的原因,想在程序和触摸屏的共同作用下,让设备在运行一段时间后,停止运行,就算三菱PLC密码被破解,也可以由触摸屏控制程序禁止运行,高手们有什么好的办法木。。

网友A:
支持一楼的想法

网友B:
看看你的触摸屏是否支持用脚本(宏指令)关闭串口操作,如果可以,直接关闭串口,这样就很好了
是不错的,不知道有这方面的案例木。
欧姆龙PLC: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,直读管理员密码/设计师密码/维护者密码/操作者密码,远程解密!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,远程操作格式化。触摸屏NS /NT/NP直读解密,原始密码。ysmacstudio程序&POU、功能块、程序ID、库文件、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;功能块、库文件禁源解除,文件中库提取。西门子1200/1500完美解密,不掉数据。 VX:17711528688

网友C:
设备还未出厂,楼主就有这样的念头?感谢上帝,我不是你的客户。

网友D:
2楼说的可以试一下,

网友E:
写个脚本就可以了

网友F:
屏的宏指令可以做到的。。。。但是有了PLC的程序,,改掉屏程序就不难。。。

网友B:
为什么说关闭串口好呢,因为很多人,可以反调试程序的,就是触摸屏按钮结合PLC程序对照,如果你关闭了串口,那么那就不能反跟踪你的程序了,最好有些逻辑条件用脚本(或者宏指令)来做,可以设置很多的陷阱,等等,纯属个人意见,竟供参考。
如果说你的程序,不是很复杂,还是不要弄了,别人只要知道工程流程,很快就可以编写一套程序,或者是在你原有的程序基础上很快完成你的陷阱操作。
欧姆龙PLC: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,直读管理员密码/设计师密码/维护者密码/操作者密码,远程解密!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,远程操作格式化。触摸屏NS /NT/NP直读解密,原始密码。ysmacstudio程序&POU、功能块、程序ID、库文件、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;功能块、库文件禁源解除,文件中库提取。西门子1200/1500完美解密,不掉数据。 VX:1771152868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