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7-200 cpu226cn通信问题

楼主(2013-07-03):
各位大侠:
本人用V4.0 STEP 7 MicroWIN SP9的软件去连接cpu226cn,为什么搜索不到CPU呢?我查看了下系统里的CPU类型却没有226CN这个是怎么回事?还请各位高手指点!

楼主:
我检查了COM口用的是对的

网友A:
通信线缆问题,系统里的CPU类型没有226CN,有226就可以通信。
下载积分:+2(luchuanrun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求怎么解决?

网友B:
有226CN的啊,估计你软件版本不一样 [upload=1] 。建议重新找个软件装一下

网友C:
说的226 CN的截个图发上来看一下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说的226 CN的截个图发上来看一下!
下载积分:+1(luchuanrun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这个在哪里下载到?

网友D:
是sp9; 啊我的也没有啊

网友D:
我用的SP9最新的也没有这个CPU型号啊,你用的那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