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03):
这三菱PLC比我年纪还大,求支援!!!
昨天从客户那里拆回来一个而三十年前的老三菱PLC。。。
目测年纪比我还大。。。
现在客户要求把FX-32MT-ESS升级成FX3U-32MT-ESA
现在想读出FX-32MT-ESS里面的程序,然后再导入到3U里面。
可是各方面关于FX-32MT-ESS这个老PLC的软件、资料欠缺。。。在此求控友们火速支援!!!
有资料的给资料,有软件的给软件!!!
QQ邮箱:409538317@qq.com
不尽感谢!!!

网友A:
啊水  原来你是

网友B:
引用楼主chenshiji618于2013-07-03 10:43发表的 这三菱PLC比我年纪还大,求支援!!! :
这三菱PLC比我年纪还大,求支援!!!
昨天从客户那里拆回来一个而三十年前的老三菱PLC。。。
目测年纪比我还大。。。
现在客户要求把FX-32MT-ESS升级成FX3U-32MT-ESA
现在想读出FX-32MT-ESS里面的程序,然后再导入到3U里面。

http://down.ymmfa.com/?id=63

网友C:
这只是三菱第二代PLC 我还有第一代的三菱PLC F1 F2

网友D:
GX软件应该可以读取的.

网友E:
這款有摸過,
之前也有遇過!~主要程式是放在EEPROM-4那裏面,
你找一下代理商,看有沒也舊款的PLC,借一下,就可以讀出來了,
我之前因為這樣也找過代理商,看能不能幫忙一下

网友F:
這款我也有摸過,
GX软件可读

网友G:
学习中,难的pl c

网友H:
楼主 看哪个存储卡盒!放在现在的2N上面就可以直接读出里面的程序。至于软件 你知道滴。估计你是看到哪个插口 有点茫然了。

网友I:
GX软件可读!

网友J:
我认为6楼的方法最实际、快捷,

网友K:
GX可以读...这机我以前用过不少

网友L(2013-08-03):
ESS是输出形式不一样。漏型源型的关系,程序都一样

网友M:
我二百多也收了个FX的.还没空玩.

网友N:
尝试把程序读出来,搞明白再编一个

网友O:
用编程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