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把work2中智能模块的参数写到flash rom里面去

楼主(2013-07-03):
怎么把work2中智能模块的参数写到flash rom里面去,晓得的帮我解答一下,在线坐等啊

网友A:
PLC写入时把智能模块的参数也选择一起下载即可,前提是首先要新建智能模块并设置好参数

楼主:
谢谢,现在会用了。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,就是我的伺服电机空载运行都会过载报错,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啊?

网友A:
1、电机负载端(连轴器或减速机)拆除空载测试,看还是否过载报警;
2、确认机械安装有无问题导致电机轴受力;
3、用伺服的监控软件可以监控负载率等参数确认。
4、伺服带制动器的确认制动器是否松开(接线、机械方面)。

网友B:
看看是不是UVW接反了,放大器到电机之间的端头一定不能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