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mron NB触摸屏

楼主(2013-07-03):
请问NB触摸屏历史事件通过储存在配方中,怎么通过画面显示出历史事件,并可以查询?

网友A:
工程数据库→事件信息登录

楼主:
这个报警可以显示出来,但是触摸屏掉电后就没有了

网友B:
繼電器用保持型的吧......
http://blog.xuite.net/fa.system/twblog

楼主:
历史事件不是存在触摸屏的配方里面了吗,断电为什么就没有显示了。

网友C:
首先要注册报警点清单,然后在一个打开的窗口中创建一个历史记录组件,应该是叫history list 吧。这样就可以显示在HMI上了。历史报警在HMI掉电后是不会清除的。清除有2种方法:1、在这个创建的报警历史组件中,放置一个删除按钮,这个在组件属性里是可选的;2、重新上传工程文件。

楼主:
触摸屏上只有报警显示跟事件显示元件,没有历史显示元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