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

楼主(2013-07-03):
请问一下哪位师傅能告诉我一下关于电流互感器,查了一些资料,说二次不能开路,就是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,谢谢哪位好心人能指点,

网友A:
就是说二次侧不能断开,要一直短接的 这样才会有电流。
如果是电压互感器,二次侧就不能短接,短接了就短路了。
所以说电压互感器,二次侧不能短路,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能开路

网友B:
二次侧不能开路,以防高电压产生。

网友C:
开路危险!

网友D:
不能开路就是要么接电流表,要么短接

网友E:
这是电工安全最基本的知识,
不愧是培训学校出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