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单相调速马达电容容量怎么算法,

楼主(2013-07-03):
请教单相调速马达电容容量怎么算法,此小马达那调速器搞掉了,我是否能算出电容量,用电容直接启动呀。不用调速了,我测量出主绕组是56,76欧姆,副绕组是56欧姆,请师傅指点.后边是我加的编码器。
学者

网友A:
用5uF的就行了,看起来就像是60-90W的

网友B:
这个需要看说明书吧

网友C:
看一下功率,对照电工手册看一下相同参数对应的电容就行了
好人!

网友D:
如果60W-70W有3uf就够了
好人!

网友D:
别太大了,太大了容易烧电机

楼主:
请教大师们,我现只能跟据绕姐电阻算了,一共不是有112欧姆吧,我用电压平方除以,得400W呀,请问,对吧,又多少电容容量呀,
学者

网友E:
76那组才是副的(启动绕组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