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情况一般用什么来检测

楼主(2013-07-03):
问题:一个旋转桶里面,挂满三排零件。当旋转桶在旋转过程中,其中的某一个料件掉了,机器停止运行,这种情况如何检测,用什么比较简单。请大家指点指点。谢谢、
如图示:

网友A:
用平衡装置,和称重装置,应该可以达到要求

网友B:
条件不足,无法选型,应该说零件样式,透明还是不透明,金属还是非金属,零件怎么装在转桶上的,装在转桶壁上?
细节 细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条件不足,无法选型,应该说零件样式,透明还是不透明,金属还是非金属,零件怎么装在转桶上的,装在转桶壁上?
细节 细节
零件为不锈钢,如图那样两头固定在两面,旋转桶旋转,挂零件支架不旋转,如运行中,掉一个零件,本机器自动停止,用什么检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