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FX2N的断电保持寄存器

楼主(2013-07-03):
FX2N中的断电保持寄存器怎么使用呀?停电保持用和停电保持专用有什么区别吗?D512至D7999这些寄存器中的数据可以断电保持多长时间?

网友A:
断电保持用可以改为一般寄存器,专用的不可以修改。只要有电池,你保持多久都可以。

网友B:
应该可以保存到电池用完为止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