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03):
请大家来集思广益下,怎样用最简单的方法检测流水线上物品的厚度。
有一食品流水线,传动链是不锈钢,宽2.4米左右,两边有挡板防止食品流到流水线外。现客户要求,流水线在转的时候,检测流水线上左右各处的食品分布厚度情况,如果厚度超出范围,报警,作业员去弄均匀。

网友A:
我们以前的一台设备!是用高度传感器检测高度的!
同理!应该也可检测厚度!
在各分部的点上装一个!测它的值!在比较!
海纳百川

网友B:
有没有一种长距离的光电开关。用对射型光电开关;在这个高度对射范围内不动作’超过这个设置的高度即切割光电开关的对射光线;马上动作;在人造板厂砂光机上就是用的这种开关;
真诚到永远

网友C:
1。设定高度上放一块斜档板,把超过高度的食品推向旁边。无需人管。
2。按设定高度放块可摆动档板,超过高度档板摆动触发报警。
  • 下载积分:+2(小冯同学)
  • 下载积分:+2(liudongtian) 好贴好贴!
  • 出门打工难,打工学艺难,学艺拜师难,找到好师傅更难。

网友D:
    用一组对照式光电,选光点比较小的就可以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    1。设定高度上放一块斜档板,把超过高度的食品推向旁边。无需人管。
    2。按设定高度放块可摆动档板,超过高度档板摆动触发报警。

    不好意思,借用你的。我的想法与你差不多。

网友F:
    顶三楼一下,又简单又实惠

网友G:
    直线传感器

楼主:
    3楼主意真不错,其他的都没真么考虑完全。
    首先选用对射式的光电开关的,根本没考虑流水线上的食品检测实际上是个立体检测,无论你将对射式光电开关安装在长度方向,宽度方向,还是高度方向,其实都不能检测的。
    我自己原来想法是在垂直方向上安装20个漫反射式的光电开关,每隔24CM安装2个,一个调成高限,一个调成低限。

网友H:
    基恩斯有出一種厚度檢知,
    之前有摸過,
    那時主要用在檢測玻璃厚度,
    摸過的有兩款,
    一款是裝單側邊直接照射反射的,
    一款是左右側對照,
    如果有要做統計的話這款光電都有數值可以回傳回來。

网友I:
    我以前公司的食品流水线是在出口处安装一根带叶片的旋转轴,轴上的叶片成180度排列,奇数焊一面,偶数焊一面,流水线走时,轴跟着旋转。后面出来的食品很平的。不知对您有没有用。

网友J:
    3楼方法很好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