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03):
Ls PLC  k120S 用了一年多了,好好一下坏了十几个 ,全是按  安钮的时候  上面一排灯亮(输入灯),下面的没反应(输出灯),(就是按 安钮的时候什么都没反应)不知道怎么回事,我想问是不是系统被限定的时间还是电池没电了啊,到底什么情况呢???还想问下解密码就是232的线吗?还是上面一排孔的线啊,? 各位帮帮忙啊
好像只有输入没有输出

网友A:
楼主是搞工控的吗?说的有点不明白

网友B:
下面的ERR灯亮才有问题

楼主:
我说的是按  安钮的时候啊

网友C:
如果设备没付清款有这样的故障是正常追款手段的

网友D:
是的,应该看下程序。是程序定时无输出的问题了,你哪里的?
江苏

楼主:
加了密码下载不了啊

网友E:
解密软件对新版LG 的K120S已经不能破解了。

网友F:
算了吧,一年了,尾款该给人家了。做设备也不容易的

网友G:
K120S可以搞的

网友H:
引用楼主chenada210于2013-07-03 21:00发表的 Ls PLC k120S 小白问题 :
Ls PLC  k120S 用了一年多了,好好一下坏了十几个 ,全是按  安钮的时候  上面一排灯亮(输入灯),下面的没反应(输出灯),(就是按 安钮的时候什么都没反应)不知道怎么回事,我想问是不是系统被限定的时间还是电池没电了啊,到底什么情况呢???还想问下解密码就是232的线吗?还是上面一排孔的线啊,? 各位帮帮忙啊
好像只有输入没有输出

LS PLC K120S的我05年就開始用了,還沒遇到樓主所說的情況,最多就是輸出指示燈亮而實測沒輸出(繼電器壞)。估計是被禁止輸出了(OUT OFF)!
(天生我才必有用)/100+(笨鳥先飛)*100 +(相信自己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