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1N PLC

楼主(2013-07-03):
三菱F1N 外接8点输入扩展不定期出现扩展输入信号正常PLC输入指示灯也亮但程序中没信号,切断PLC电源复位后,有正常了,咋回事。

网友A:
1、可能是传输线出了问题。没有将信号传给plc。
2、你的程序中有循环指令。扫描时间过长,所以,需要等到下一个周期才能接通。最长扫描时间可以达到几秒。
3、你的程序中有中断,跳转,主控等功能指令,虽有输入,但是没有输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