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04):
我在用三菱编程软件与PLC通讯时,弹出一个框说:“指定了不能使用的COM口“是怎么回事啊?

网友A:
修改COM口号。你可以先在电脑的属性中查看你的通讯线在哪个COM口。

网友B:
1楼说的对
深圳工控小匠:

QQ:357405496

网友C:
点击,manage           device manage  ports(com&LPT),看看你用的是哪个COM,再自己设置下就搞定了。

网友D:
到电脑设备管理器里看看正在使用的哪个端口,然后到软件里选择那个端口就行了

网友E:
端口正在被使用,在我的电脑里修改

楼主:
我查过端口是COM1,PLC软件里也是选择COM1,但就是连不上哦

网友F:
如果和触摸屏处于在线模拟状态时也会出现这种状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