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三菱伺服驱动器MR-E-20A-KH003与三菱plc-3U的问题

楼主(2013-07-04):
三菱伺服驱动器MR-E-20A-KH003,那个cn1信号线,七根线,怎么跟PLC连接,是位置控制的,求接线图和驱动器的参数设置

网友A:
1号脚 VIN 接24V正极,信号用电源
2号脚 OPC 接24V正极,脉冲用电源
4号脚 SON 使能信号,它接通后电机开始工作
8号脚 EMG 急停信号
13号脚 SG 接24V负极,公共端
23号脚 PP 脉冲信号
25号脚 NP 脉冲信号
感谢!能告诉我这七根线,哪几根是接PLC的X,Y么,电源线我知道,其他的,分不清是x还是y,我这个是否需要故障信号,能加Q祥细说一些问题么
下载积分:+1(z5883282) 感谢!

网友B:
接线如上,主要参数如下
P3,P4电子齿轮
P21脉冲形式
我是人间惆怅客,知君何事泪纵横。断肠声里忆平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