指令
问一下work2里面的加减速时间的用法

楼主(2013-07-04):
本人最近刚接触qd75定位模块,其中work2智能模块的参数里面的加速时间有0:1000,1:1000,2:1000,3:1000,不懂这是什么意思,烦请知道的帮我解答一下,谢谢了

网友A:
这些加减速值是可以修改的,默认是1000.当你动作需要不同的加减数时,就可以通过从这四种中选择合适的一个,如果都一样,就没有什么所谓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