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系列plc驱动安装后出现黄色感叹号。

楼主(2013-07-04):
安装Q系列plc的SUB驱动后出现黄色感叹号,换过CPU,换过下载线。还是有同样的问题出现。请问如何解决啊?本人对Q的东西不了解。请高手指导!谢啦。

楼主:
补充说明:查设备管理器,还有安装目录。我都清楚。因为,FX的plc下载线驱动,我安装过很多次(至少几十次)。各种问题都可以解决。但是,Q的第一次接触,不知道有哪些要注意的。

网友A:
操作系统是什么样版本的,有些WIN7不兼容WINXP的USB驱动

楼主:
XP的系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