健康
请教三菱PLC温度控制分辨率

楼主(2013-07-04):
三菱PLC温度控制分辨率可以编程到0.1C度吗?怎么编?谢谢。

网友A:
我也想知道,那位大神出来指点一下
jianming

网友B:
什么系列的PLC?
jianming

网友B:
FX系列的温度模块好像精度不高,0.2度

网友C:
根據模組及感測元件不同而不同
例
Q64RD 解析度 0.025度
Q64TD B.R.S.N 解析度 0.3度
K.E.J.T 解析度 0.1度

网友D:
FX2N/3U FX2N-4AD-PT 的精度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