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04):
我有一台三菱A2USCPU报错,联线诊断后错误代号(D9008)    11,详细错误代号(D9091)    114
我在线清除PLC内存,还是出错,格式化PLC的内存是灰色,无法执行,程序重新下载也报错,测电池电压正常,请问是CPU有问题吗?,

网友A:
引用楼主heming28于2013-07-04 20:54发表的 三菱A系列 :
我有一台三菱A2USCPU报错,联线诊断后错误代号(D9008)    11,详细错误代号(D9091)    114
我在线清除PLC内存,还是出错,格式化PLC的内存是灰色,无法执行,程序重新下载也报错,测电池电压正常,请问是CPU有问题吗?,

Error code list[Error code11,Detailed error code114]

Applicable machine    AnA,AnU,A2US(H)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Error code(D9008)    11
Detailed error code(D9091)    114
Error message    PARAMETER ERROR
        [Checked at power on and at STOP/PAUSE -> RUN.]

Error and cause

Sum check error

Corrective action

Read parameters in the PLC memory, check the contents, make necessary corrections and write them again to the memory.

后面使用哪些模组?

楼主:
错误信息    PARAMETER ERRO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