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步进电机通电后不能把轴锁紧是不是坏了??

楼主(2013-07-04):
步进电机通电后轴心不能锁紧,但按启动开关电机能转动,这样是不是电机坏了??

网友A:
没坏!是有个信号没接上

网友B:
使能信号没有给上吧

网友C:
刚刚相反,看一下步进电机的FREE信号是不是给电压了,
如果FREE信号断开还是电机轴锁不紧,那么步进驱动器和电机都有可能有问题!

网友D:
看看是不是停止电流调太小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