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急急急急急!谁有关于真空泵的控制电路图

楼主(2013-07-04):
请问哪位高手有关于真空泵的控制电路图的啊?真空泵是不是直接用三相电机驱动它的?是不是接触器控制它得电就吸气?

网友A:
是真空压力开关控制接触器启动电机的,,

网友B:
对的,就是一般的电机控制,如果电机功率较大,要考虑采用星三角形或其他启动方式

楼主:
那请问有没有用过真空电磁阀?它可以控制吸气动作的启动和关闭吗?

网友C:
真空电磁阀是用来防止真空管回油的,电机启动时接通电磁阀就成。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那请问有没有用过真空电磁阀?它可以控制吸气动作的启动和关闭吗?
可以,有些还带吹气功能,相当于有两个电磁阀,一个吸气的,一个吹气的。有控制同一条管的。当你吸起产品要放下产品时可以吹一下气防止带起来,一般用在吸很小的东西或者有带电带起来了。SMC有

网友E:
具体情况没有说清楚,如还不明白的话,我可以帮助你

网友F:
我回去找张给你
迈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