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伺服驱动器输出端口

楼主(2013-07-05):
伺服驱动器输出端口与PLC连接的Y是否需要加限流电阻。所有的Y都需要还是脉冲,方向这两个

网友A:
我以前用的是直接接的。

网友B:
看多少的電壓
http://blog.xuite.net/fa.system/twblog

网友C:
内部有限流电阻,都是直接连

网友D:
三菱的可以直接连接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