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05):
是这样,我手头有一个德国发过来的,s7300的程序,现在打不开,打开提示什么语言,德国什么的,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没?

楼主:
求解,知道的说说撒

网友A:
这个应该在本站上说过多次了。有二种方法可以打开,一种是将语言(高级)设置为德国、还有一种
具体步骤是:
1)打开你的程序文件,找到以“Global”名的文件。
2)找到以“Language"名的文件,用记事本方式打开。
3)将第一行的“0”值改为非“0”值,比如改为1。
4)关闭被打开的文件。
5)重新打开程序。
  • 下载积分:+3(jack0510) 好贴!

楼主:
    按楼上的方法,可以打开了。

网友B:
    不错的方法,谢谢!
    长期回收西门子 PLC  变频器,触摸屏,成套伺服等,电微:I8I2I923860注明二手电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