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05):
接近开关安装须知

埋入式 (齐平安装式)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带屏蔽的接近开关为埋入式传感器(亦称齐平安装式)。当金属材料设置在检测平面的四周,而传感器的性能不受影响。
福科接近开关光电开关

非埋入式(非齐平安装式)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不带屏蔽的接近开关为非埋入式传感器(亦称非齐平安装式)。安装时检测面周围需要有一个不影响传感器性能的自由空间。
a:检测头宽度

电压降 Ud 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当接近开关输出电流达到额定值时,如图所示测出的电压值。
福科接近开关光电开关

温度特性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指接近开关工作环境温度在允许范围内变化而使动作距离改变,通常是以20℃时的检测距离为100%,而以正负A/B*100%表示。
福科接近开关光电开关

漏电流 Ir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接近接近开关处于截止状态时,通过负载的最大电流。

响应时间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检测体的到位或离位的瞬间与传感器相应发生翻转的时间间隔

检测体大小与检测距离的关系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设定正方形检测体的厚度为1mm,然后改变其边长,来测定动作距离,结果所得出不同的数值,当检测体大于标准检测体时,检测距离几乎不变。
福科接近开关光电开关

检测体厚度与检测距离的关系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是指改变标准检测体的厚度而测得的动作距离,一般情况下检测体为磁性金属时(如铁等),当其厚度超过1mm时,其检测距离基本不变。当非磁性金属厚度在0.01mm左右时,其检测距离几乎与磁性金属一致。

检测体材质与检测距离的关系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以标准检测体测得的动作距离,而对其它材质却有不同差异。
福科接近开关光电开关

响应频率 F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如图所示,测量出传感器每秒钟稳定的最大动作次数。

重复精度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接近开关在环境温度15℃-30℃之间,供电电压在额定值的±5%内,并连续通电8小时后,用标准检测体测得10次动作距离其最大值为d2,最小值为d1,则重复精度为:△=d2-d1

回差 H : 福科接近开关光电开关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亦称动作滞差。是指检测距离与复位距离之差的绝对值。

设定距离 S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亦称工作距离。一般为检测距离的0.8倍,在此距离内接近传感器工作应不受温度、电压波动的影响而产生误动作。接近开关与检测体的间距在安装时必须控制在这个数值内。

检测距离 Sn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亦称额定动作距离。是用标准检测体所测定的接近传感器动作距离的标准值。也就是传感器铭牌标定值.
福科接近开关光电开关

标准检测体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指规定材料、尺寸、形状,用来检测接近传感器基本性能的检测物体。选用厚度1mm、边长为1.5倍检测距离的正方形Q235A钢板。

消耗电流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即非通过负载的电流,当电源电压处于额定最大值时,不管传感器处于导通或截止状态时通过电流表的值,对两线制而言相当
于漏电流。
福科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福科接近开关光电开关
接近开关在线订购:www.gerfk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