指令
请问士林PLC可否用三菱的软件上下载程序吗,

楼主(2013-07-05):
[ post][/post]士林PLCAXON-40MR-ES ,可否用三菱GX DEVELOPER.8.3 软件通用.他的输入有S/S ,输出有24V输出,请问是否也要选择源型,和漏型呀,又是怎么接线的呀?
学者
中山木工机械维修

网友A:
可以的,我用过几次

网友B:
三菱软件可以使用
好好学习

网友C:
完全可以

网友D:
可以啊,想知道是源型还是漏型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,输入点与0V存在电压的就是漏型,没电压就是源型的。不知这样回答是否正确?
下载积分:+1(wangxiweng) 感谢!

楼主:
请教欢天喜地,那如果是源型是怎么接线呀,漏型又是怎么接的呀,
学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