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05):
如题目...一个按钮...一个大灯泡一个小灯泡
按一下按钮大灯泡亮!再按一下按钮大灯泡灭小灯泡亮!再按一下按钮小灯泡灭!循环
肿么实现?纯继电器电路
为毛想这么无聊的问题?因为看到火车卧铺上面的灯泡

网友A:
虽然我没琢磨,但我觉得应该很好实现

网友B:
用ror或rol指令即可实现。

网友C:
这个很简单啊,实现的方法很多,建议楼主先看看单按钮启停的梯形图,再来想这个就简单了

网友D:
纯继电器电路耶

网友E:
看看这个行不行
附件: 2.zip (126 K) 下载次数:45

网友D:
什么东西啊,一解压那么多文件

网友F:
OMRON継電器G9B06及G9B12兩種規格能滿足你的需求

网友E:
什么东西啊,一解压那么多文件

用这个软件打开

网友G:
这都不会不不要出来混了!

网友H:
不用PLC 用纯继电器电路需要用到计数器,有了计数器就可以做了。

网友H:
不用PLC的话 需要两个计数器C1 C2。一个计数2次 一个计数三次。 按钮SB1按一下,KA1得电并且自锁,同时点亮大灯泡,按第二下C1动作,点亮小灯泡,关闭大灯泡。按第三下c2得电,把KA1的自锁关闭,整个都复位。因为继电器回路没有脉冲信号,所以只能用到计数器。

网友I:
要什么继电器呀!!!一个按钮就行了,老式油烟机上的就行,纯机械结构

网友J:
无趣时看过“闲聊”论坛的一个贴子,对我有所启发,就是换一种方式思考问题。
楼主的问题实际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思考问题,有一种继电器叫什么到忘了,好像是叫棘轮继电器,它的原理就是利用继电器线圈驱动内部齿轮进行触点变换的。

网友K:
交替式继电器就OK了

网友L:
普通继电器利用多级单按钮启停串联即可简单完成

网友M:
楼主是工控人士吗?

网友N:
纯继电器电路不用plc能实现,电路中你用计数器加入控制就可以完成了。
感谢英雄前来观帖

网友O:
引用 网友I:
要什么继电器呀!!!一个按钮就行了,老式油烟机上的就行,纯机械结构

网友P:
单件汽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