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05):
如上图所示,本人初学,对于这段程序实在看不明白,请各位师傅指教,  谢谢。

网友A:
换成ladder就能看明白了吧?

网友B:
楼上的很牛逼!
感谢每位朋友! 承接plc柜、电气柜设计、定制。触摸屏组态、调试。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,变频器维修!!!   QQ:545636511

楼主:
谢谢师傅, 谢谢 ,换成梯形图的就直观多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换成ladder就能看明白了吧?
[attachment=108584]

请教师傅,为什么这段程序,我不能直接转换为梯形图呢。

网友C:
S以上的在一个网络表,R以上的在一个网络表,

网友D:
我们大多数人都习惯用lad看程序,感觉看stl很累。这个确实是事实,因为lad可以转换为stl,而stl不一定能够转换为lad。但是,stl编程环境要求较lad低,多个网络段内容允许写到一个网络段中,还有就是指令比lad简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S以上的在一个网络表,R以上的在一个网络表,

即便将其分为两段网络,可还是不能转换为梯形图,这是为什么啊?

网友E:
   STL转下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   STL转下就好了

师傅,转不了梯形图啊,是不是里面也些指令,只能用语句表?

网友F:
有些stl是转不了lad的啊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有些stl是转不了lad的啊!!!

是啊,我知道,
但在这两段程序中,我不知道,是哪一部分只能用语句表示,望师傅赐教。

网友G:
版主确实历害啊!

网友H:
高手如云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