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06):
三菱PLC和三菱触摸屏连接,把触摸屏的电源切断,PLC能检测出来吗?能不能在触摸屏中放置一个按钮,没有触摸时为ON,触摸时为OFF(在程序中)用来驱动一个Y点输出。

网友A:
这个小功能对于触摸屏来说是小菜一碟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小功能对于触摸屏来说是小菜一碟儿。

请问怎么实现呢?

网友B:
触摸屏断电部影响PLC工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触摸屏断电部影响PLC工作。

触摸屏断电虽然不影响PLC工作,但怎么通过PLC来判断和触摸屏通信中断?

楼主:
此程序实物测试通过。
也可进行模拟仿真观看效果。
有相关说明。
附件: 三菱PLC与触摸屏通信测试程序.rar (239 K) 下载次数:30

网友C:
F940/F930/F920连接FX系列电缆 FX-50DU-CAB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