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06):
  最近做一个工程由于报价较低,想找一个比较便宜的PLC来使用。前提条件是:1)质量可靠   2)最少有一路脉冲输出(控制步进电机),最好是有两路。现在想用汇川和信捷,不知道各位大侠还有没有好的推荐

网友A:
试试信捷的还可以

网友B:
经常用信捷,觉得信得过。不过注意停电保持的数据寄存器(d4000~,,,,),很水,断电了有时数据保存不起来。

网友C:
台湾永宏的400块钱一个,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台湾永宏的400块钱一个,

同意,用过不错。

网友E:
引用楼主shr7233于2013-07-06 08:27发表的 最便宜的PLC,是哪个? :
  最近做一个工程由于报价较低,想找一个比较便宜的PLC来使用。前提条件是:1)质量可靠   2)最少有一路脉冲输出(控制步进电机),最好是有两路。现在想用汇川和信捷,不知道各位大侠还有没有好的推荐

不如买个二手的进口产品来。

网友F:
现在价格差的不是很多了

网友G:
浩纳尔触摸控制一体机。

网友H:
国产假冒三菱的了

网友I:
我有二手的进口S7-214,好东西

网友J:
国产的其实也不是那么差劲

网友K:
进来学习下,听听各位师傅的高见

网友L:
永宏也比较便宜。

网友L:
永红也比较便宜。

网友M:
汇川呀 2路高速脉冲
程序容量25K
带电池
除编程口外还有二个485自由口

网友N:
二手是个好选择

网友O:
个人推荐永宏,性价比很高。

网友P:
引用 网友C:
台湾永宏的400块钱一个,
永宏什么机型

网友Q:
进来学习下,听听各位师傅的高见!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