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浮点传送

楼主(2013-07-06):
有一个设备要用到浮点运算。PLC是2N的。不知浮点有没有浮点批传送和浮点传送呢。我试着用BMOV 和MOV 显示的是0。但是传送后的数据却是正确的浮点数。不知这样PLC在运行的时候会不会出现别的错误?

网友A:
浮点传送是整個DWORD的資料传送不會有問題,或者你先傳送DINT再轉浮点也可以~

楼主:
那样的话。步子就多了。还有我在3U中看到有浮点传送的指令EMO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