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纶通触摸屏画面移植

楼主(2013-07-06):
如题,
维纶通画面如何移植,有什么办法做到,
想移植一个画面,不知道怎么弄,求帮忙!

网友A:
通过复制,粘贴的方式试试

网友B:
一个画面就是复制,粘贴最简单。多画面移植:点击编辑——窗口处理——窗口复制,选定来源、目标——确定。

网友C(2014-03-28):
我想他问的应该是 从这个软件界面将画面移到另一个软件界面里
维纶通触摸屏画面移植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