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如何画曲线

楼主(2013-07-06):
三菱Q系列PLC经过64AD-GH采集电压信号之后,显示的数据如何编写成曲线在触摸屏上显示啊。,求大神解答,真的急求啊,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这个是软件界面,之前有听课说的转换按键要怎么才能找到??

网友B:
首先WORKS2不支持指令编程,另外GOT曲线不需要再PLC里编程,你只要确定好模拟量地址,比如DO,然后在触摸屏曲线就可以弄出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