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!带制动的伺服电机,在断电后拉不住,会往下转?

楼主(2013-07-06):
我用的是台达带制动的伺服电机,将制动的线直接接到24V电源上的,没有接到伺服器上。电机是倒装的,在这个系统断电后,电机拉不住托盘,会往下掉,请问该怎么处理啊?

网友A:
断电后就制动刹车了,怎么还会往下掉呢?

网友B:
把刹车制动线用伺服驱动器控制,有故障或伺服off时它自动刹车了

网友C:
会不会是托盘的重量大于伺服电机刹车承受值??

楼主:
重量,也不是很重,伺服应该能承受,不过伺服的功率也是选的小号了一点。
如果把刹车制动线接到伺服那里去,会不会影响驱动器的带载能力啊?

网友D:
路过,应该是力矩不够,加个弹簧了

网友E:
你的电机刹车线没有过伺服放大器,直接从直流电源过去的,电源中的电没有一下子放掉,所以就在那零点几秒的时间里往下掉了,我以前就有过这种事,所以改从伺服中过一下,伺服的一个DO口设为刹车功能就可以了,所以把刹车刹车时间和吸合时间设为零或小点
下载积分:+5(bogegongkong) 热心助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