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台达DTC1000温度控制器通讯地址

楼主(2013-07-06):
台达DTC1000温度控制器和台达PLC通讯,PLC程序里启动自整定的地址是多少。那位大哥知道。台达DTC1000温度控制器和台达PLC通讯,PLC程序里启动自整定的地址是多少。那位大哥知道。

网友A:
自镇定应该用软件才可以进行的吧?不过可以更改P,I,D,的数值。具体看看说明书。

网友B:
可以的,既然你都能和温控器通信上了,就是看看说明书就可以了,不是很难的,就是些他的一个地址

QQ:84818626

网友C:
假如PID参数设定在D100 自整定是
LD X0
MOV K3 D104

楼主:
说明书上没有。H0813我试过了也不对。